移动元件离线仿真无效

楼主(2012-03-15):
做了个移动元件的,在X轴会正常,后改到Y轴,多状态的地址也改了,离线仿真时却无效,但是位状态正常,晕了。之前做了个项目做Y轴移动的都运行的很好。今天居然离线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地址设置正确的在增加值那个地址加2.求解释。。。。。

坐标没超出HMI   480

网友:
你选择的是哪个方式?不同的方式地址设置也不一样。可以发送下你的设置的截图给我看看。

网友(2014-04-19):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的QQ是多少呀?我想请教下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