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条件问题

楼主(2012-03-27):
当条件满足后执行下一步,当条件不满足时,执行循环指定位置的程序,或等待满足时在执行下一步。
那位师傅能给个例子,  谢谢

网友:
使用while循环

bool tag
while 1
        GetData(tag, "Local HMI", LB, 0, 1)
        if tag==true then
                break
wend

当LB 0为真的时候执行wend后面的语句。

网友(2012-05-03):
使用while循环

bool tag
while 1
        GetData(tag, "Local HMI", LB, 0, 1)
        if tag==true then
                break
wend
当LB 0为真的时候执行wend后面的语句。
/////////////////
if tag==true then
这名根本就不会执行。不知回复的管理员有没有在机上试过。

网友:
后面是常数才会执行。

网友:
程序是已经测试过的,给你看下这个程执行的情况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