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显示韩文?离线模拟正常,下载到触摸屏显示全是小方框

楼主(2012-03-31):
屏幕是 M%6056i
离线模拟可以切换到韩文,显示也正常(只有选“宋体”字时才可以,选其它字体模拟也不正常)
但下载到屏幕后,不管选什么字体都不正常(电脑系统是Win7x64)

楼主:
威伦通是不是放长假了?总机电脑没人接,论坛贴子也没管理员来回复?

网友: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出差。
字体请选择宋体,或者其他的韩文的字体,软件必须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汉字使用宋体下载至触摸屏能正常显示吗?
如果也不能的话就是软件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汉字简体、繁体、英文下载至触摸屏均能正确显示,能在线切换。
只有韩文在触摸屏上全部显示为小方框,但在电脑上离线模拟韩文能正常显示。
字体也已经选择宋体(非宋体时离线模拟时韩文就不正常了)

网友:
请确认在编译窗口已经选择建立字形档案。
另外勾选bitmap字体试试。

楼主(2012-05-03):
感谢回复
编译时已勾选“建立字体文件”
试着勾选“使用 bitmap 字体”
现象不变:模拟正常,下载后韩文不能显示。(下载时已勾选“韧体”、“字体”)

网友:
韩文是个麻烦哦

网友:
字体请使用宋体,软件务必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2024-11-05):
威纶通软件版本:V6.0902435。在“语言&文字”这里,字体设置:Droid Sans Fallback,语言码设置:Neutral。然后编译时选择建立字体文件,下载时将字体勾选下载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