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Y曲线字母做圆弧显示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4-02):
应客户要求~在MT8100i屏中做一个三点定圆弧XY显示~~~请问各位大侠们

怎么做啊

网友:
这里有个程序
可以根据这个程序修改,这个事画圆的。

网友(2014-01-16):
请问这个XOB文件用什么方法打开

网友:
先反编译

网友:
密码呢?反编译要密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