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和三菱FX3U232/485BD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03):
我这里有一台TK6070IH屏和三菱FX3U-485BD板想做通讯,可是怎么实验就是通讯不上,请教高手指点。屏里的PLC类型选择为FX232/485BD通讯参数设置为
RS485-2W COM2  9600 E 7 1 三菱PLC 系统参数也设置了!期待高手》》》》》》》》》》》

网友:
PLC上的设置方法请参考图片。
连接方法为将PLC  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
A接至触摸屏的2、B接触摸屏1.

网友:
这个图片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PLC的编程软件里边的。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在PLC编程软件——设置里面。用的是GX 8.86的软件。

网友:
请问,485模块上的均衡电阻要接上吗,不接行不行

网友(2012-05-31):
还是找不到设置这个选项,呵呵!

网友:
终于找到了,那个才叫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可以不接,如果通信距离比较远的时候需要接。

网友(2014-03-0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按照二楼的设置还是不成功,问题在哪里?

网友(2014-04-26):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怎么连接不上呢? 谁玩过?
连接线为: TK6070iH--FX3U
                  1---4
                  2---7
                  3---1
                  4---2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