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指令实现多次指定地址中时间数据执行不同数据问题

楼主(2012-04-06):
请教各位,如何用宏指令编写配方管理中:不同时间长度执行不同数据,并且自动跳转?   就是说比如系统按50度运行10分钟然后55度运行30分钟、65度运行15分钟直到结束自动报警。补充:这只是一个配方组。。。貌似不能用排程,只能宏指令和计时器。。。

网友:
这个是需要用宏加定时器做,排程是在设定的时间执行相应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