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清空串口的接收缓冲区

楼主(2012-04-13):
我用自由通信,
我第一次向单片机发送A命令,单片机返回100个字节。我用
INPORT(response[0], "单片机", 50, return_value)//  我只读取了50个字节,

这时第二次发送A命令,MT6070会不会自动清除第一次接收的数据,然后再接收第二次返回的数据?

网友:
PURGE(1)
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括号里面的数字是端口后1代表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