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和PC通信

楼主(2012-04-13):
想实现MT6070iH和PC通信,直接用市场上买的USB2.0-RS485的串口线可以吗,为什么HMI串口总是没有打开,应该怎么设置,求指导

网友:
应该用MODBUS协议来做吧
PC做主机,屏做从机

网友:
你是怎么联的?在哪提示串口打不开?

网友:
USB的驱动安装了吗?
在属性里面找到对应 的 COM口 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买来一个USB转485的线,USB接电脑,另一边接HMI

网友:
设置对了吗?

网友:
可能 通信,我也搞了好久,接收发送时,用uchar 或者 char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USB-RS485线直接接上去可以不,还是要按照说明书里的接法手工接线,485只要接两根线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怎么做的通信

网友:
用宏,和网站上的自由协议例子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方便发下那个例子的链接给我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