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信

楼主(2012-04-17):
weinview(威纶通)人机界面(HMI)与FY800-701000,MODBUS RTU通信,为什么连接不上,FY800-701000  的DX-对HMI的1  DX+对HMI2,是否哪里有错?请管理员指点。。。。。

2

2

3

3

1

1

网友:
你那个接口类型应该选RS232吧

网友:
上网找了下没有找到这个仪表的说明书,应该是你的通信参数不正确,还有站号也确认下,很多仪表都是用无校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搞定,是地址错了

网友(2012-06-19):
可以同PLC一起通信吗?还有屏可能带多少个仪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