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通讯!

楼主(2012-04-20):
能帮忙做个最简单的6056i屏和安川v1000变频器的范例吗?!就做2个原件就好了,启动,写频率,当然,能增加点原件和说明就更好了!!!!

楼主:
成功了!!!最大的问题是触摸屏的地址怎么确定的变频器的地址啊!!!搞不懂!目前只能依葫芦画瓢!!!随便提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将说明书上的16进制的地址转换成10进制后在加1就是触摸屏上的地址。

网友(2013-04-16):
正在学习与安川变频器的通信,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范例,我想问一下,我一触摸频能和N个变频器通信而且完成单独的, 启动  监视电流 和设定频率等吗 ,能帮忙一下吗,请赐教  谢谢。。

网友:
可以的。
给变频器设定不同的站号,在触摸屏程序的地址前面加上‘站号#’就可以区分不同的变频器。

网友:
可以的。
给变频器设定不同的站号,在触摸屏程序的地址前面加上‘站号#’就可以区分不同的变频器。
引用 网友A:

    版主,由于水平有限,所以还是不理解你上面说的话,所以还想请你多多指教
1、“触摸屏程的地址前面加上‘站号#’”  触摸屏程序的地址是指我在屏上所定义的某个开关的地址吗,但是我如何区别我现在所控制的是某个变频器呢,
2、站号#是指变频器所在的地址吧,

网友:
上图哪个为控制变频器运行的多状态设置元件属性,哪个地址X4  2  是如何区别的,假如我现在所控制的是第2台变频器的运行,那么我所写入的地址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
像你发的图片里面,地址直接写2,就是按照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的预设站号去进行通讯。
在地址前面+‘站号和#号‘就是按照站号去通讯。如下图:

网友:
版主你好
是这样的  我1条生产线上大概有120台安川V1000变频器,但是变频器手册上说一台主站最多只能和31台从站通信,如图:
请问这样  是不是1台人机只能和31台变频器通信啊。如果只能带31台  那么我120台一起通信有其他方案没有,请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