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宏指令程序编写

楼主(2012-04-23):
数值输入元件1(LW0),数值输入元件2(LW1),数值输入元件3(LW3),以上变数分别为a,b,c;
要求:在a,b,c其中的一个输入元件中输入一个值其他两个输入元件不得再输入同样的值。
    刚接触宏指令请高手帮忙解决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3-03-27):
我也想学,真的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
short a,b,c
getdata(a,"HMI",LW,0,1)
getdata(B,"HMI",LW,1,1)
getdata(C,"HMI",LW,2,1)
IF A == B and a > 0 then
a = 0

IF b == c and b > 0 then
b = 0

IF A == c and c > 0 then
c = 0
end if
setdata(a,"HMI"LW,0,1)
setdata(b,"HMI"LW,1,1)
setdata(c,"HMI"LW,2,1)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