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愿分享一段威纶用于清除登录密码的宏指令

楼主(2012-04-26):
我之前经遇到这种情况:在触摸屏上输入用户密码后,往往输入了正确密码后,这个密码就被记忆在了弹出键盘的显示栏中,以后可直接依照本密码进行登录,这对系统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本人不才,自己写了一段用于定时(目前是5S自动清除一次,定时时间可随便调)清除这个密码的小程序,望各位多多指正,使我有更大进步。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的邮箱593597313@qq.com

网友:
将LB9050置位就可以进行用户登出,在系统参数里面也可以设置用户自动登出。

楼主:
多谢指正,这样看来,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总是很多的,呵呵,不过小弟写的这段宏指令针对的是用户输入密码的自动清除,而非用户注销^&^    用这个,用户退出时直接用功能键切换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问题很简单啊,让数值和字母显示*号就好了,而且系统设置里有自动注销密码的功能,版主真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2012-12-25):
在模拟的时候存在这个现象:密码输入之后再次准备输入时,键盘上会显示原密码.不知在屏上会不会.
如果有这个现象,又不想登出用户,可以用输入元件的密码属性,但是键盘要用没有显示部分的那种;
也可以用宏功能来实现,楼主所说的也是其中一种思路.
论坛回复反感嘲讽,支持共享精神.

网友:
支持版主,谢谢分享,多思路

网友:
直接在数字显示屏的属性勾选密码,就不会显示数字会显示*。

网友:
不错!!支持分享思路。。我一直都是用用户注销来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