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窗口切换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的屏装在一个箱子里后,就不能触摸了,触摸屏是跟单片机联接,走MODBUS RTU协议的,我想通过单片机来切换窗口,修改相关的设置值,请问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可以通过一个寄存器来控制页面切换,在原件菜单下面有PLC控制,控制类型选择切换基本窗口,
你是在防爆场合下使用吧,可以用MT6070外接一个防爆鼠标操作,这样方便一些。

楼主:
非常谢谢,问题己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