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两个地址中的数据比较如何表示

楼主(2012-05-03):
宏指令两个地址中的数据比较如何表示
例如:
int a,b
int c=20
GetData(a, "Local HMI", LW, 501,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502, 1)
if a==b then    //a和b的数值相等,它也不执行。
   SetData(c, "Local HMI", LW, 102, 1)
end if

有人知道如何表示吗?

网友:
声明的时候改成short,int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