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宏指令如何输出汉字?

楼主(2012-05-03):
比如在某字元显示组件上显示“当前温度为:123”
用StringSet(str1[0],"Local HMI",LW,0,20)输出
字元显示组件显示LW0,不论选中还是不选中UNICODE,显示的都是乱码。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显示汉字?
谢谢

网友:
需要将汉字转换成unicode码,并且相应的文字必须出现在触摸屏的其他画面上,或者下载完整的字体,否者触摸屏上会出现□。

网友(2014-10-28):
回复 网友A:

如何往一个字元里写入多个字符?比如一个功能键,名称起为MOVEL,点击该功能键一次时,实现一次性往一个字元里写入 MOVEL ,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