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能否实现穿透功能

楼主(2012-05-06):
TK6070i只有一个COM口和一个迷你USB口,该触摸屏能否实现穿透功能,如果可以穿透,该怎样实现?

网友:
可以穿透,但是使用USB接口不能实现穿透通信。
电脑使用232接口连接触摸屏,触摸屏的485接口再去连接PLC

网友:
这样不是挺麻烦的吗,一般笔记本上面没有232口的啊

网友:
找个好用点的usb转rs232就可以了

网友:
TK6070ih与MT6070ih有何曲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MT多一个USB Host接口以及一个232接口。

网友:
可以穿透,但是使用USB接口不能实现穿透通信。
电脑使用232接口连接触摸屏,触摸屏的485接口再去连接PLC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脑使用232接口连接触摸屏,唯一的一个232接口被占用了,怎么和PLC连接呢?

网友:
占用的是6、9、5
使用1、2、5进行穿透。

网友(2012-09-26):
如果PLC也是RS232的串口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需要将HMI的RS485经转换模块转为RS232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TK6070ih不能建立网络?

网友:
TK6070没有网络,8000系列的才有网络功能。

网友(2014-04-18):
想问问各位大师可不可以穿透S7-200PLC啊,可以的话,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2014-12-28):
能否详细写清楚穿透线与触屏线该怎么做,有点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