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下载完程序,屏幕进不去了,也无法下载,停留在。。。。

楼主(2012-05-07):
下载完程序后,屏幕进不去了,也无法下载,进程停留在iseries的画面不动了,USB无法通信,请问师傅们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返厂修吧!

楼主:
不会吧,本来好好的,就改了一下程序,就变成这样了,返厂修,别吓我,汗。。。。

网友:
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咋办呀版主?

网友:
我的虽然能够通信,但下载完程序和没下载一样,开机还是停留在i series不动了

楼主:
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MT6070iH

楼主:
没人会解决这个问题吗,版主不提一下解决方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方法请参考触摸屏安装说明。

网友:
有可能是编程软件的不兼容,你到网站下载一款最新的编程软件试一试,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还是新屏

网友:
从新上电后看能否显示,或者另外新建一个程序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一样。EB8000也是下载的最新的版本。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在设一次密码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