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

楼主(2012-05-09):
本人新手,刚学习触摸屏.公司有个烤箱设备.启动自动加热,能在屏上查看温度以及温度曲线显示,还有就是东西放进去后显示加热剩余时间,如何实现温控仪是直接和触摸屏通讯吗?还有就是触摸屏编程中加热剩余时间要用宏指令吗?不用宏指令可以吗?问题比较多.谢谢!

网友:
温控仪是可以直接和触摸屏通讯,要用宏指令。

网友:
1、温控仪如果支持modubs协议是可以直接通信的,如果是其它协议需要用自由协议写。
2、触摸屏编程中加热剩余时间要用宏指令,如果有PLC的话也可以在PLC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