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500屏与时间比较

楼主(2012-05-14):
500屏如何用宏指令做个程序,每天屏时间在12点时PLC(欧姆龙CP1H)输出一个点报警,谢谢

网友:
可以用触摸屏的时间的几个寄存器来做,使用if语句进行判断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以来段实例吗?

网友(2012-06-19):
short a
short b=1
short c=0
GetData(a, "Local HMI", LW, 9017, 1)
S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if a>30 then
SetData(b, "Local HMI", LW, 2, 1)
SetData(b, "Local HMI", LB, 2, 1)
else
SetData(c, "Local HMI", LW, 2, 1)
SetData(c, "Local HMI", LB, 2, 1)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这个是判断秒针的

网友:
可以读取时间,再用时间除以你设定的值,求余数,余数为零就报警。报警后设置标志,防止重复报警,过一小时后取消标志。这样每间隔12小时必宝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