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5-16):
我在公司制作了一台自动调整测试机。体积不大。现想制作相同的机5台,使用一个触摸屏同时单独控制5个程序相同的PLC,可实现吗.?PLC用485方式连接,触摸屏该怎样设定,PLC用的是台达EH2系列.plc设定了不同的站号,现在我不知道触摸屏该怎样设定。我做这个时间不长,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可以实现,触摸屏上元件的地址前面加站号,具体方法请参照EB8000使用手册。

楼主:
在系统参数里设定了485通讯协议,为啥还是与PLC通讯不上,PLC已设定了485通讯模式.改为RS232就可和连接的这台通讯,我接的是9+,6-通讯口设为COM1

网友:
可不可以一机多屏呢?

网友:
可以,使用手册上有使用的方法。
用6000系列的触摸屏可以通过串口实现
8000可以用以太网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通讯口设定为RS4852W.连线9+,6_是不能通讯的,后改为2+,1-.通讯正常,PLC设定不同的站号,一样的通讯格式.HMI内PLC地址前加站号加#实现了一屏多机要求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不同型号的通信线有可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