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怎么通过PLC切换画面?

楼主(2012-05-18):
还有前面的几个多被系统自定义的画面,咋办?

网友:
元件菜单下面有PLC控制,控制类型选择切换基本窗口,设置一个寄存器,寄存器的值为10切换到10号窗口为15切换到15号窗口。

楼主:
触摸屏前几个画面不是被系统预留了么?那怎么更改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前几个画面被系统预留了,怎么更改呢?因为我是改别个触摸屏程序,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这样的,设置一个寄存器,如果寄存器里面的值是1,那我相应的打开101号画面,该如何去做呢?谢谢管理员了

网友(2013-04-12):
用畫面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