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支持几位的密码呀?

楼主(2012-05-19):
我打开MT506MV的系统参数/安全等级/使用安全等级  看到的是4位密码,可EB500上说的能到9位密码,可我设置到6位就不起作用了是不是MT506MV不支持6位的密码哈?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将数值输入小数点前面的位数调整成10位,是可以支持6位密码的。

楼主:
试过了怎么不行呀?

网友:
字数要选择2,1个字只能是5位数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