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广播方式发送数据

楼主(2012-05-20):
需要发送设定好的数据到单片机上,但是不知道如何发送出去
假设在数值输入原件中设定好发送的值,但是这个值就不知道如何发送出去了,编译的时候会提示不允许使用广播站号

网友:
是需要什么格式发送?
数值输入元件一般是输入后按确定触摸屏会发送相应的命令写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我要用广播方式发送 0x15
    现在是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控件发送

网友(2012-06-19):
如果需要将一个寄存器的值修改成0x15,可以使用多状态设定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我要发送的值是要用户在屏幕输入的,每次输入的值都不固定的。这样应该如何实现

网友:
可以输入到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在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