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风机,管道怎么做

楼主(2012-05-21):
高手们好,请问威纶通的风机,管道的动态怎么做呀,有没有制作的案例,发个给我谢谢,还有图库。sufengsui@sina.com

网友:
以风机为例,做两张图,第2张图就是第一张图以风扇轴为中心旋转一定角度得到的图。
这两张图,作为一个位状态设置的两个状态图,一个作为状态0,一个作为状态1
这个元件关联到一个LB,LB的属性是周期性切换,切换时间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