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巢状呼叫子函数 ?

楼主(2012-05-23):
char a,b,c,d
sub write(char a,char b,char c,char d)
        SetData(a, "Local HMI", LW, 0, 1)
        SetData(b, "Local HMI", LW, 1, 1)
        SetData(c, "Local HMI", LW, 2, 1)
        SetData(d, "Local HMI", LW, 3, 1)
end sub
sub INC_0180()
        a = '0'
        b = '1'
        c = '8'
        d = '0'
        write(a,b,c,d)
end sub

macro_command main()
char result
while(1)
        INC_0180()
wend

楼主:
什么意思?请管理员普及下常识

楼主:
子函数怎么调用其他子函数呀?

网友:
建议使用函数库,先将需要用的子函数放到函数库里面。
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函数

网友(2012-12-31):
回复 网友A:
管理员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威伦只允许使用1级子函数,即子函数中不允许使用其他子函数,函数的嵌套做的很搞笑

网友(2013-12-04):
回复 网友A:

建议使用函数库,先将需要用的子函数放到函数库里面。
使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函数

还是提示不允许巢状呼叫子函数?不知坛主说的是怎么弄得

网友(2014-07-24):
我也觉得很搞笑。嵌套就嵌套啦,有弄个巢状。开始的时候都一头烟。这样嵌套是不是很多屏都不允许的?奇怪!
不允许的话就用呼叫宏了,但是参数的话就要使用L寄存器过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