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宏中作延时?

楼主(2012-05-24):
你好,我用的是EB500(公司以前的老触摸屏),因为历史数据显示功能。但工厂生产中又需要看历史数据,便自己用宏作了个。
目的是实现早8点,晚20点记录功能。
a[7]分别设置了7个存储单元用来存放7个记录的数据,当7个数据都满时,又从第一个开始存放。程序中间发给寄存器和从寄存器取数据的句子省略了。
我现在就有个问题,因为一到8点或20点就会放数据,而整点过1秒程序才会停止记录,但在1秒内由于程序执行了很多次,它会把a[7]7个存储单元全部填满,而我的本意是每到一个8或者20才记一个然后换下个存储单元。因此我想a[i]=sj后加个至少1秒的延时,请问这个延时怎么做?
SJ数据   XS小时    M秒    I循环次数
Macro_Command main()
int a[7]
int sj,xs,m,i
For i=0 To 6 Step 1
If ((xs==8 Or xs==20) And m==0) Then
a[i]=sj
End If
Next i

网友:
500的宏指令函数比较少,没有delay函数,所以延时可以根据触摸屏系统时间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