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行时宏指令只能执行一次,怎么才能让其多次执行呢?循环也不起作用

楼主(2012-05-25):
这是自己编写的代码:
要实现的具体功能是:当控制系统故障时,在控制面板上按下事故急停按钮,事故报警指示灯亮;按下事故复位按钮后,报警消除,报警指示灯灭。
macro_command main( )
bool temp_alm=1
bool STOP=0,RESET=0

        GetData(STOP, "Local HMI", "A侧事故急停", 1)
        GetData(RESET, "Local HMI", "A侧事故复位", 1)
        if STOP==1 then
                 temp_alm=1
                RESET=0
        end if

        if RESET==1  then
            temp_alm=0
                STOP=0
        end if

        SetData(temp_alm, "Local HMI", LB, 48,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
这个宏只执行一次,从上到下。如果需要一直执行可以在元件菜单下面的PLC控制——执行宏指令——为on时一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