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T6000系列触摸屏性能以及MODBUS通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26):
初次使用威纶的触摸屏,在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1,我在用Modbus-RTU协议通讯时,读取两个模拟量采集模块的数值。当只读取单个的数值时,都正常。把两个模块放挂在一起的时候,就只能读到一个,另一个提示PLC通讯不上。地址格式我定义的是4X 1#0006 读取一号模块。4x  2#0006读取2号模块。硬件方面我把两个模块的A+接在485+上,B接在485—上。因为还在测试阶段,所以485连接总线很短,只有几米。
2,计划用触摸屏读取4个模块,每个模块读取12个数据。还要计划建立20+条数据计算传送的宏指令,历史数据记录20条,趋势图等。想问下这个工作量对于触摸屏来说大不大?会不会造成数据采集慢或者屏当机的情况等?
3,我用触摸屏读取4个下位机数据的同时,还能不能用一台PC通过Modbus来读取触摸屏?意思是触摸屏的COM1做Modbus主站读取下位机数据。COM3用来建Modbus slave用pc来读取触摸屏中的数据,这样可行吗?物理接线两个都是用串口 485  2W。
4、如果历史数据采样一天记录8640笔,也就10S采集记录一次,数据保存在HMI上,可以最多保持多长时间?90-120天可否?
因为还没有拿到实物,所以现在只是用在线仿真来做。计划用MT6070iH来做。
请版主给我解答一下疑问。主要是第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
1、两个模块需要设置成不同的账号,请确定一个为1、一个为2.
2、数据量不大,采集速度快慢由仪表的通信速度,以及数据量的多少决定,
3、可以,将触摸屏设置为modbus server
4、有多少个通达?触摸屏有48m的空间,可以计算出笔数。

楼主:
管理员你好。第一个问题,我把模块设置了不同的地址,在HMI上的地址定义为,4x  1#0001读取1#模块的1寄存器。4x  2#0001读取2#模块的1寄存器。当在一个画面中同时读取两个地址时,只能读到一个。当在不同的画面中读取两个模块时。就都能读到了。不知你说的账号是什么?还有,这是设置问题?还是BUG?
还有我读取4个模块时,画面切换的时候,读取的速度很慢,大概要5S左右画面才能读到数据。波特率9600,一个画面的数据大概也就十几个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理员你好。第一个问题,我把模块设置了不同的地址,在HMI上的地址定义为,4x  1#0001读取1#模块的1寄存器。4x  2#0001读取2#模块的1寄存器。当在一个画面中同时读取两个地址时,只能读到一个。当在不同的画面中读取两个模块时。就都能读到了。不知你说的账号是什么?
   还有我读取4个模块时,画面切换的时候,读取的速度很慢,大概要5S左右画面才能读到数据。波特率9600,一个画面的数据大概也就十几个字。
   在线模拟的时候和使用触摸屏是一样的吗?在处理速度、数据读取、宏指令执行等等的方面。总觉得在线模拟时读取数据很慢。

网友:
将 编辑——系统参数——PLC属性,通信延时设置为10ms后再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通讯延时设置为10MS后,问题解决,谢谢版主!
还有这个通讯延时,ACK讯号延时,参数一,参数二,代表什么?希望版主能给广大的使用者讲一下。
另外触摸屏中不能显示负数,将小数点前位数增加一位就解决了,应该是负号也占用一个位数吧!

网友:
为什么通讯延时从0MS改到10MS后会正常呢?照理说会读写速度应该更慢啊。

楼主:
做过自由口通讯的都知道,RS485是半双工,发送和接受不能同时。个人理解通讯延时应该是在发送完数据或者接受完数据后延时一个时间在进行发送和接受。这样避免了收发同时,也就提高了响应速度。个人理解,坐等版主的正确解答!

网友:
坐等版主回答!

网友: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通讯线电平,应该是你的设备应答命令后电平要经过一段时间(大于3.5ms)才恢复正常,如果触摸屏接收到应答后立即发送下一个读取或者写入命令,有可能会造成命令的前面字节错误,
单片机不能接收到正确的命令,需要触摸屏多次发送才能接收到。
如果触摸屏接收到应答命令后等待一段时间再回复,单片机是每次都可以正常接收命令返回命令。

ACK只对西门子PLC有用
参数1、参数2针对特定型号PLC有效。

楼主(2012-07-14):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一事不明。历史数据记录原件,没有U盘,没有SD,数据保存在HMI中,当HMI中存储已满时,新的数据还能记录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