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0例程遇到问题,求解~谢谢~

楼主(2012-05-28):
版主,你好!我将例程分别烧到了MT6070iH和1T的单片机,可以通讯得上,但是出现了旋钮自动复位的现象,即在触摸屏上点击旋钮TS_0,其会自动返回之前的状态,不能保持切换的状态,而离线模拟的时候则不会。想咨询下这是由上面原因造成的呢?单片机这边的程序有什么要修改的吗?(论坛中貌似有帖提到程序有点小问题,但是不知道该哪里)谢谢~

网友:
因为程序里的数据和按钮是相对的,写入后是会进行读操作的,也就是说有可能你那数据根本就没有写进去,所以说就是读不出来你想要的效果,开关就自然复位了,离线是不受下位机控制的,所以当然不会出现那问题,D40用的是P1口,8个IO口,按照你说的你检查下你的波特率是否对的上,我用的是STC10F08XE,11。0592M的晶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