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趋势图的检测功能相关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5-29):
趋势图的检测功能在仿真时,在趋势图右上角显示光标所处的时间
可是下载到机器后,不显示时间,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是有的
需要点已经生产曲线的地方,没有生成曲线的不会出现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上面是我的工程,图片是我下载到机器,运行时拍的图片! 没有显示日期,时间

网友:
你的程序我测试了,在电脑上模拟和在触摸屏上都是正常的 。

楼主:
可是为什么,我的屏没有显示日期呢?上面图片就是我运行时拍的!
你用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
我使用的是4.51版本的软件。

楼主:
我通过指拨开关复位后,可以显示日期,
可是还是不能显示时间!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你确定有选择检视吗?
你可以更新软件4.6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