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下载出现错误

楼主(2012-06-02):
我买了个新的TK6070IH的屏,下载时出现如图:

试了很多次 都是这样  ,最后用一个空白的程序,什么都没做
还是这样 ,请教高手 ,这怎么处理

网友:
新建程序時需要選擇觸摸屏的型號, 你選擇了i系列了嗎?

楼主:
型号绝对出不了,我这里有两个TK6070IH,另一个可以,一样的程序,这个就是不行

网友:
mt6070ih也有这种情况,我用USB上传解决。1、有可能下载线问题;2、屏下载口性能(抗干扰)不好。

网友:
我的TK6070ih也是如此,先前使用正常,前天使用相同的项目程序下载出现楼主的情况后再也无法下载了,提示HMI的密码错误,或usb 线问题,本人以为是密码错误,就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跳线1-2短接,但校准屏幕后并未出现 Restore to default password 的窗口,就一直停在i sreies X的地方,点击屏幕光标还动,usb依然无法连接,每次启动都到此界面停止,请教各位专家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维纶的技术人员,请指点啊?强烈请求,呵呵

网友:
大家都在问这个事情,我也曾经问过 只要你更换一下最新版本的软件就会没事的了 也不是绝对的 只是个人经验而已

网友:
我昨天刚遇到这个问题,是下载线质量太差造成的,你可以找根移动硬盘带的原装线试一下,下载线尽量短一些。

网友:
如果是使用台式请使用台式机后面的接口。

网友(2012-11-13):
晕呀,我也是TK6070IH,台式机下载使用没问题,可笔记本就提示 HMI的密码错误,或usb 线问题。
我换了根下载线,故障依旧,难道还是下载线的问题???
郁闷呀
想用串口来下载,查了一下,这款的,只能用USB下载,唉,,,,,
那什么样的USB线能确保没问题呢?

网友:
看看能不能格式化一下触摸屏再试试!
以前用别的触摸屏遇到过,格式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出现那么多错误提示,一般是硬件(PC接口或USB下载线质量)问题。
1、需要PC接口为USB2.0接口。若为台式机,最好连接机箱后面的USB接口。
2、USB下载线需要带磁环、屏蔽层。质量相对好些的USB线可以很方便下载。

网友:
我的TK6070ih也是如此,先前使用正常,前天使用相同的项目程序下载出现楼主的情况后再也无法下载了,提示HM ...
引用 网友A:

    我的TK6070ik也是这样,不知怎么解决?请高手出手相助呀

网友:
下载线质量太差造成的,我在他那买了一条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3-02-18):
下载线的问题,换根下载线(最好有磁环),同时远离干扰

网友:
我使用的是我以前MP4的数据线,搞欧姆龙PLC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什么都正常就是通讯不了,后来把HP打印机的数据线拿过来才正常,现在线是通街都有卖,不一定能用,很多品牌的电子产品数据线都不错,诺基亚手机以前好像有这样的数据线。还有很多山寨手机的数据线也是一样的,大家多注意一下生活中使用过的数据线。

网友(2013-12-04):
笔记本上的USB端口是3.0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威纶通I/O通讯口/USB Client/USB 2.0 x 1

网友:
我更换一条USB线,在下载,就好了

网友(2016-10-17):
我的TK6102i V3也出现这种问题,台式机下载没问题,笔记本上传没问题,笔记本下载显示“无法载入字体”。新的TK6100 i V5 也没问题。台式机不管是老版本的EB8000 还是 新版本 的EB8000都没问题,笔记本换了官网上给的四个版本的EB8000软件,仍然无效。与维纶通的技术人员有过沟通,他给出三点建议:1、降低软件版本;2、使用USB2.0端口;3、换一根下载线(我让维纶通公司的技术人员推荐一根下载线,截止目前未回复)。

网友:
您好 之前有过类似回帖 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