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8104IH U盘下载的程序 部分乱码

楼主(2012-06-03):
MT8104IH U盘下载的程序 部分乱码,例如同一个文本里有四个字,前面两个正常显示,后面两个就是方块乱码。但使用网线或者USB下载进去的程序都完全是正常显示的。所以这应该不是安装字体的原因,且字体安装和编译钩选字体都检查过没有问题。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提供程序测试吗,并且提供触摸屏画面上的照片。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把优盘格式化后再用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