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数据不能更新

楼主(2012-06-03):
在使用过程中,各种指示灯和监视数据都不能更新,PLC已经有了变化了,可屏还是没有变化,画面切换后数据又更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触摸屏通信的指示灯是否在闪烁,可能是通信中断。
你新建一个程序,画面上放一个元件测试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