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einview屏与S7-300MPI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04):
请问:
1.weinview那款屏可不用MPI适配器直接与S7-300连接?
2.如果S7-300与S7-200经MPI口通讯,此时weinwiew屏能不能与S7-200一起接在S7-300的MPI口上?
谢谢!

网友:
1.weinview那款屏可不用MPI适配器直接与S7-300连接?

目前出货的V2,以及V3触摸屏是内置MPI适配器的,所以不需要另外再购买。

2.如果S7-300与S7-200经MPI口通讯,此时weinwiew屏能不能与S7-200一起接在S7-300的MPI口上?

S7-300是MPI接口,S7-200是PPI接口,协议是不一样的,如果S7-200加模块后协议是MPI,则可以直接接weinview 触摸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