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USB driver 安装不了,怎样处理?

楼主(2012-06-04):
连接好USB port  与计算机 port,这个页面根本不会自动弹出来,进行不了下一步。求救各位大侠怎么处理

楼主:
没有向导,“找到新的硬件”的对话框,怎样进行下一步安装啊,导致与电脑无法通讯。求救!!

楼主:
对了我用的软件版本是EB8000V345_20100428,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右击 “我的电脑”或“计算机”选择“管理”——“设备管理器” 看里面是否有weintek HMI 的设备,如果看图表是否是问号或者叹号,如果是问号点击右键,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进行驱动安装。
3.45的软件比较老了,建议使用4.60

楼主:
多谢管理员,问题是看不到有weintek HMI 的设备,看图表是否是问号或者叹号都木有啊。我使用U 盘正常的端口啊电脑,咋回事情吗?
难道跟我使用的防火墙有关?

楼主:
还有,两个USB 端口一连接,触摸屏自动亮起,不用插24电源都会亮。但就是不能找到安装Weinteck HMI 的驱动程序向导,首次使用没有驱动程序是根本无法连接的。

我直接插U 盘到MT 6070IH 的端口上,弹出到USBDISCK 那个选项,但是不能看到我U盘里面的工程文件,下载也说PROJECT INCORRECT,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连接触摸屏的mini USB接口,不是大的USB接口。

网友:
4.60的使用经常出错,还是4.43的好点

楼主:
请问哪里下载4.43呢? 官网上没有啊

网友:
连接电脑下载用miniUSB接口,大的USB接口是U盘或者键盘鼠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