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笔记本电脑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5):
E8000程序传不到触摸屏里。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这个程序安装错误???用的是USB线。以前有用了,最近电脑重装系统了。

网友:
先要安装USb接口的驱动程序,请确定是否已经安装。
http://www.weinview.cn/download.php?sortserial=115
请查看q01以及q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