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判断

楼主(2012-06-06):
用宏指令:

short A,B,C,D,E
E=200
GetData (A,"local HMI",LW,10 1)
GetData (B,"local HMI",LW,11 1)
GetData (C,"local HMI",LW,12 1)
GetData (D,"local HMI",LW,13 1)

if (C>==A) then
   if (D>=B) then
     SetData(E,"Local HMI" ,LW,14,1)
  end if
end if

我需要两个条件 C>=A   ,,D>=B 同时满足时才输出,以上程序没有执行,,单独一个C>=A 判断时可以,,,,,请问宏指令中 IF 不能这样嵌套吗???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if (C>==A) then    改成
if  C>=A   and D>=B    then

网友(2012-12-06):
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