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6070与S7-200通过485通信,距离最长有多远,谢谢!

楼主(2012-06-07):
请问MT6070与S7-200通过485通信,距离最长有多远,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是30M,我用到100M左右没出过问题

网友:
通信距离与使用环境干扰,通信先是否带屏蔽,双绞,波特率等有关系,在9600波特率,屏蔽线有测试过500米可以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