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 请问MT-6070ih的停电记忆LW,RW,有那几组?

楼主(2012-06-07):
请问MT-6070ih的停电记忆LW,RW,有那几组,从MT506转为MT-6070ih的RW612这些停电记忆,关电后就变0了,
下载的说明书又找不到这些寄存器,希望师傅们帮帮忙,
                        谢谢

楼主:
沉的那么快,给我上去。

楼主:
都几天了,还没人回答

网友:
RW是掉电保持的,修改数据后一分钟自动保存一次。

网友(2013-04-02):
L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不保持)
RW.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_A.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RWI.       为触摸屏本地寄存器地址(掉电保持)
上面3个地址类型都是掉电保持型,3个不同的区域,地址相互独立。
EM          扩展存储器地址 (U盘、SD卡存储设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