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 V4.6 Build 2012.05.10宏指令问题

楼主(2012-06-07):
     为什么在光标选择处出现错误,在之前的版本中没发现错误,上一行也是同样的指令也没出错。版本问题吗

网友:
lo0这个变量是单个变量,后面变量数是5,将5改成1后编译就可以通过了。
另外早期版本的软件不会有这个检查,新版本的软件才会有这个检查。

楼主:
感谢解答!但个人觉得是否早期版本的处理方式是否更好。本意是对LB20到LB25的部分位变量全赋值为0或者1,lo0所以定义的为布尔型变量。如果以现在的方式那么就要定义为布尔型数组变量,意味着赋值给多少个变量就要定义多少个数组,这样好像挺浪费内存空间,定义起来也相对要麻烦些呀。是否可处理为当第一个参数为基本数据类型(常量亦可)时对后面变量赋以相同的值,而当第一个参数为数组类型时对后面的变量赋以数组的值呢。

网友:
1、可以用fill个数组赋值。
2、单个变量可以用法for循环set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