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与台达变频器MODBUS通信

楼主(2012-06-09):
近日有一个新项目,要求用TK6070与两台台达变频器主从通信,控制启、停及频率设定。小弟是第一次用威纶通触屏,没有经验,江湖救急啊!管理员大哥,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范例,发一个给我好吗?邮箱:szlongren@126.com,在此先谢过!

网友:
论坛上有发过,请使用搜索功能。

楼主:
管理员大哥,我搜了下,没搜到,你方便帮我一下不?谢谢了!

楼主:
我一直在等着回贴,没有人帮我吗?我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首先谢谢管理员大哥!辛苦了!我打开程序看了下,数值元件属性里,设置MODBUS RTU模式,直接就可以调用MODBUS地址编号,如4X8452等,也就是说触屏与变频器485接口接好线,变频器设置好通信参数,就可以在程序里直接调用,而不用在触屏里作另外的参数设置,对吗?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管理员大哥,我刚才在威伦通网上下载了欧姆龙变频器通讯示例,其本上清楚了怎么用触屏去控制变频器。还有一个疑问,我的TK6070只有一个9脚串口,如果我既要跟PLC通讯又要和变频器通讯,通信端口的接线应该怎么接?麻烦你了!

网友:
TK6070是将两串口的引脚集成在一个接口里面,
COM  1  RS232  6TxD、9RxD 、5GND
COM  2  RS485   1-、2+

楼主:
太感谢你了!管理员大哥,你真的是雪中送炭啊!谢谢!谢谢!

网友(2012-10-25):
带5个变频器也是一样控制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样的控制,只是地址注意按照“站号+#+地址”的格式设置地址。另通讯线采用并接方式连接即可。

网友(2013-05-29):
请问一下,我用MT6070iH3的COM3 连接台达变频器用485通信,引脚如何接?

网友:
COM3 RS-485为 6- 9+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GND,是否用接,我也是接的6-,9+,和5GND ,但是无法通信?GND 是否在影响

网友:
再问一下,“站号+#+地址”中的地址从如何获得?谢谢

网友(2013-08-13):
各位兄弟好,我用MT6056I与台达B变频器怎么也通信不上,

网友:
请指教,,多谢了。

网友:
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引用 网友C:

    台达手册上给出的“输出频率”的MODBUS地址是H2013
而程序上用的却是8452转换成16进制为H2104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