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问题

楼主(2012-06-11):
请高手指点:
1.MT6070IH在事件登陆报警中,用英文打的报警内容能正常显示,但用中文的报警内容则显示不出来,只是一串符号,是编程有问题还是触摸屏只能显英文?
2.MT6070IH如何制作与三菱A系列PLC(A2N)的通讯电缆?

网友:
看看你中文报警是那种字体 字体不对 也是显示不出来的

网友:
中文报警字体要设置为 楷体或宋体就好了

网友:
2.MT6070IH如何制作与三菱A系列PLC(A2N)的通讯电缆?

   这个要使用PLC的串口的编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串口编程线连不上,买了一根专用的通讯线还是连不上,头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字体问题,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与PLC连不上,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连接不上的话可以肯定你的编程线不是原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原装的不能用吗,有没有原装线的图片,让我比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威伦通公司是不做通讯线的,都是外面的人做,所以本来就没原装的线。

网友:
是三菱原装的编程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原装的三菱编程线,也试过了,还是没有反应的。
   我用串口测试软件测触摸屏的串口(COM1),能发送和接收信号,而且屏上面的通讯灯也闪亮,说明通讯口也正常。但就是与PLC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