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12):
威纶MT6100i与电脑EB8000软件相连,我用usb可以下载,用MT6000系列专用线缆,却不能下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只能用usb下载?用usb可以设置触摸屏与PLC连接的参数吗?我现在就像查看MT6100i这机子与PLC设置的参数?我该如何做?谢谢大侠们指导!

网友:
什么参数?是通讯的参数吗?和你用什么线下载程序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通讯参数,我与pLC连接不上,所以我要看下触摸屏通讯参数设置可对,那应该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
EB8000编程软件里 编辑 系统参数设置 PLC  再点设置

网友:
里面有接口类型 还有COM口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又个困惑,就是我设置触摸屏参数,我是用MT6100 com口接电脑设置?还是用usb连接电脑设置了?如何判断触摸参数已经是修改了?谢谢你哦!

网友:
你现在是想用USB使触摸屏和PLC连接 还是想用COM 口  想用哪个就选哪个就行  这个设置是对于触摸屏和PLC连接的    至于你说触摸屏连接电脑 是在你点击下载后有  以太网 和USB两种选择  USB 只支持i系列的

网友:
威纶MT6100i与电脑EB8000软件相连,我用usb可以下载,用MT6000系列专用线缆,却不能下载?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只能用usb下载?    专用线是什么样的?可以用以太网、USBmini 、还有U盘下载
用usb可以设置触摸屏与PLC连接的参数吗?我现在就像查看MT6100i这机子与PLC设置的参数?我该如何做?谢谢大侠们指导!
使用USB mini接口下载不需要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