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机多屏 从屏不能操作

楼主(2012-06-12):
欧姆龙CPM2A PLC一机多屏操作  两个屏都已经通讯了 主屏可以完全操作 从屏却不可以操作 切换开关元件  求解?????????????

网友:
是怎么样连接的?
可能是从屏没有通信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机多屏 主从模式 MT6070做主屏 TK6070做从屏   两个屏控制一个欧姆龙CPM2A PLC   主屏设置一个本机PLC 通讯端口和一个本机master服务 从屏设为远端PLC 主从模式 RS485 2WV 通讯设置  两个屏都通讯上了 主屏操作PLC没有问题 从屏可以显示数据 读写数据 就是不能操作 切换开关元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工程文件下载到TK6070 里面可以通讯  等一下断电重启一下 就不能通讯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

网友:
请将PLC模式设置为监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