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查找问题

楼主(2012-06-13):
请问你们的宏指令说明书有没有文字版的,不是图片形式,这样方便查找

网友: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 ... 6%8C_2012.04.24.rar
使用手册上也可以查找
用ctrl+f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们的宏指令说明全部做成图片格式的,查找关键字根本查找不到,比如你查找then,它的定义就根本查找不到,只有示例里面是文字格式,可以查找到,只能一页一页的翻,看图片格式上的定义说明
你们的if then的说明就是图片格式的,就是图中灰色的部分,那里面的字根本查找不到,只有文字格式的才能查找,问题是你们的最重要的定义都在那个灰色区域里,这就查找不到定义了

网友:
使用foxit  reader 是可以查找的,adobe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2012-07-30):
foxit  reader  也是查找不到的,这根本就是图片格式
我是5.1.0版本
你不信可以查找一下最基本的 LW_Bit 试试,任何结果都查找不到

楼主:
你查个 LW_Bit 试试 全文都找不到
我只是希望你能把所有的文字部分都做成可以搜索的,包括表格里的部分,这样方便的多,不要做成图片格式的,就像那个 LW_Bit  我在 22.1 本机HMI内存地址范围 里面才能找到,之前搜索就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