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值输入无法弹出数字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2-06-13):
我组态了一个直接窗口,在里面设置了9个数值输入单元,但是只有两个可以输入,其余的只有光标能进去,无法弹出输入窗口。组态软件今天刚更新的,也不行。数值输入,数值格式都没问题,前面两个可以弹出数字键盘的与后面的不行的除了数据地址不同,其余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12个数值单元

楼主:
坐等回复.............

网友:
打开不能弹出键盘的数值输入元件,看是否有选择正确的键盘。

楼主:
没有问题,键盘是正确的,因为我这12个数值输入,是由第一个开始复制的,后面的十一个除了地址不同外其余都一样。前面两个都可以弹出,后面的光标触控之后没有反应。我这个窗口时直接窗口,就是需要弹出来的窗口,和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键盘是正确的,因为我这12个数值输入,是由第一个开始复制的,后面的十一个除了地址不同外其余都一样。前面两个都可以弹出,后面的光标触控之后没有反应。我这个窗口时直接窗口,就是需要弹出来的窗口,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看元件属性——安全——开启关闭是不是打钩了,如果打了将够去掉,如果没有需要发程序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