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映射怎么弄啊?

楼主(2012-06-14):
版主,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想利用VNC软件通过外网来远程监控内网的一台触摸屏?这个端口映射的具体操作步骤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在路由上找到nat,将触摸屏内部和外部的端口设置5900 IP  设置成触摸屏的IP

楼主:
我的路由器上没有NAT啊,ARP映射表应该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