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K6070ih与信捷VB5变频器的通讯例子或如何设置

楼主(2012-06-16):
急求:TK6070ih与信捷VB5变频器的通讯例子或请版主帮忙看一下,这是信捷的通讯参数定义
请问要如何转换成威纶的地址。

网友:
地址是16进制的,你可以用计算器转换成10进制的,然后地址再加1
2102H=8450,加1后成8451为触摸屏上写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同时问一下,TK6070IH能否同时与PLC及变频器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