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查询速度太快怎么办

楼主(2012-06-17):
威纶通查询速度太快怎么办,单片机通讯,经常进入串口中断,导致其他控制有问题,能不能调节查询速度

网友:
可以
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选择PLC再点设置——设备属性的对话框里面点设置——通信延时,默认为0设置为一个比较大的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