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通过MODBUS协议读取MT6070IH中的数据,能不能给个例子

楼主(2012-06-20):
我想用电脑通过(RS232)MODBUS协议读取MT6070IH中 中,RW100~RW200的数据
LW100~LW200的数据,LB100~LB200的数据,能不能给个例子。

楼主:
有没有?
下载中心的例子,PC TO HMI 是用网络连接的

网友:
将触摸屏设置成modbus server
读写0x/1x(1~9999)    对应到 读写LB(0~9998)
读写3x/4x/5x(1~9999)    对应到 读写LW(0~9998)
读写3x/4x/5x(10000~75535)   对应到 读写RW(0~65535)
设置方法请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
我只想读取20个单元怎么办